FX5u 绝对定位问题

楼主(2018-12-03):
一个圆周的绝对定位,也就是一个圆盘每次旋转120度,为了防止累计误差,采用绝对定位,现在问题来了,第一次走到120度,第二次到240度,第三次到360度,也就是0度的位置,如果此时再定位120度,圆盘应该会反转回120度的位置吧?各位,有哪位做过类似的应用,就是圆周运动,做绝对定位该怎么办

网友A:
如果是绝对定位是会反转到120度而不是继续原来的方向走。三菱的我不清楚有没有这个功能,但是西门子PLC定位控制是可以这样做:在到达360度的时候可以用个指令将当关位置设置为零点,这样就可以继续又按原来的方向走到120度。

网友B:
定位完成后,把脉冲存储值用DHCMOV清零,Y0/1/2/3分别是SD5502 SD5542 SD5582 SD5622,

网友B:
这样子就可以定位一个120度了,完成后就清零,不用240,360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定位完成后,把当前位置清零,这样就可以一直绝对定位120度了。

网友C:
其实到了240度后,是不是以回原点的方式到0度,应该每一圈都要回一次原点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但是这样,跟相对定位就没区别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根相对定位就没有区别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话,跟相对定位就没什么区别了额

网友D:
起始你用相对定位或是绝对定位,只是参考点不同,但是用来比较运算,对应的内部当前值的寄存器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相对定位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为了防止累积误差,才用绝对定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不就和相对定位是一样了

网友E:
用5楼的方法,伺服不接入方向信号

网友A:
西门子的伺服都有模态轴这个概念,组态伺服的时候就可以选择线性轴和模态轴,模态轴就是对应楼主的这种运用,包括V90伺服都支持模态轴,就把问题变得简单多了,其它伺服不清楚有没有这个功能。
   其实绝对定位,你超过360度的时候就继续给定360+120度的值给它也是一样的,好处就是不用每次到360度的时候回一次原点,但也是需要在设定值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回一次原点。
   当然此时你肯定会问,那我转了一圈后下一次给定是360+120=480度了,我怎么在屏上显示是120度呢,这个也是非常简单的,自己想下就行。
   不想这样做,那就当角度达到360度就采用回原点,回原点方式为采用当前度数即360度即0度作为原点,这样伺服不需要运行做回原点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