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3):
求教各位大神:

现有90KW220V三相电机准备采用星角降压启动,对于接触器与开关选多大合适?线该用多大的?用铜板会比线好吗?该采用多大的铜板?

网友A:
90KW电流在170A左右,没必要用铜排(铜排加工困难啊)

网友A:
三角形运行接触器用D150足够了,封星接触器用D90足够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确定吗?人家是三相220V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教各位大神:

现有90KW220V三相电机准备采用星角降压启动,对于接触器与开关选多大合适?线该用多大的?用铜板会比线好吗?该采用多大的铜板?
三相220V电机星角启动还真没用过……楼主不在国内?

网友D:
90kw/220V=170A? 好象不止了吧?
应该在300A左右表情,这电机不是国产的?还是要到日本去使用?

网友E:
90KW220V三相电机?在380V的工况下,你的电机是Y接?还是△?

网友F:
也是挺怪,三相220V难道不国内的?这样的话星点接触器用250A,角接触器用400A的吧。

网友G:
根据楼主的题目条件,估计电机是发国外的,不能按照国内三相380 的来选型

网友H:
这么大的电机可以考虑软起了。

网友A:
我把电源看错了!!
90KW3相220V电机,正常电流在300A左右,2个三角形接触器用D225还是D250这个型号,封星接触器用D150

网友D:
三相电机电流:I=:P/1.732×U×cosφ
如果是单相电机:I=:P/U×cosφ

我前面说是400A左右,是随便这么估了一下,少了一个根号3.特更证一下了。

网友I:
楼主星三角形降压启动只适合于三相380伏电动机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楼主星三角形降压启动只适合于三相380伏电动机使用......
日本三相电源是3相308V!!(相应人家的中性线和相线电压在120V左右)
人家的单相电源是100V!!

网友J:
这台电机原来是不是角接的,如果是,那就换用丫接,那就可以用380Ⅴ了,不过最好就用软启动器了

网友K:
最好就用软启动器了

楼主:
谢谢大家指导,这是发往菲律宾的,最开始使用软启动,但是因为是破碎机属于重载启动,有时候卡料启动。一直烧可控硅,后面才用星三角启动,之前电机是75KW,采用400A的空开,主,角接触器选用400A接触器,星250A接触器,(开始75平方铜线烧过,线长1米),换言之75KW电机超200A。因当地电压不稳定还是容易烧接触器,现加大电机到90W,按75kw电机计算的话。电机电流是功率的3.4倍左右,那么90KW就是300多A。还有一点就是采用380与220双用电机,电机电流是功率的3.4倍,而单独220v电机的电流与3相380电机电流一致.
现准备用120的铜线当主线,90的铜线当副线,双400A接触器,单250接触器组合,这样是否保险,望大家给点指导

网友L:
破碎机无论如何不能里面有料启动 不可能!
如果你采用星三角完美启动的话, 电机是国产的话估计你要改造一下了
比如里面2路进火的改成4路进火不知道你是否明白这个是改变电机内部极相组的接法。
如果按照国内通用的星三角启动方式,你的电机星型接法估计转矩更小 那么电流也更小
结果还是要看实际效果。
如果按照电压类型划分你的电机应该是 星型三相220V 三角接法110V才适合当地环境
欢迎大家探讨

网友M:
不清楚。国内的三百八十伏。贰百贰的国外。

网友N(2019-01-02):
回复 网友A:
哥,人家电机是3相220v的电流应该在320A左右,封星接触器120A-150A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N:
哥,人家电机是3相220v的电流应该在320A左右,封星接触器120A-150A就可以

我在11贴已经回复了,好像你根本没有往下看:高高在上的大绅士啊,呵呵

网友O:
220V的电机能用星三角启动吗?第一次接触,不是很清楚。按我的想法是三角形的时候是输入三相220V,那星型的时候接入多少伏?我也在等答案!90KW的220v电流是不是有400A左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