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3):
老师们,三菱PLC程序中d> k4m100 k0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是LD> K4M100 K0吧?

网友B:
触点比较指令,32位数据比较,K4M100(从M100开始的32个辅组继电器组成的数据)与常数0比较,结果是大于,条件成立,导通。

网友A:
K4M100只有16位的,所以用32位D运算没实际意义;

网友C:
应该是LD> k4m100 k0
表示由M100~M115共16个位组成的一个字的数据值与数据0比较,如果前者数值大于0,那么这个比较指令触点接通。

网友D:
K4M100(M100~M115)中有状态为1者,则其值大于0。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触点比较指令,32位数据比较,K4M100(从M100开始的32个辅组继电器组成的数据)与常数0比较,结果是大于,条件成立,导通。
32位这个没用过!
但是楼主这个32位的比较没有意义啊!后面的参数是常数!而且K4M100也是16位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