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3):
现场两台伺服通过两根丝杆驱动一个滑台。 怎么解决同步问题?

FX3U要用什么模块?三菱Q系列用什么模块?

网友A:
要支持插补运算;

网友B:
这个要求有同步功能,最好是选用有同步功能的模块
Q的可以用QD77MS模块,这个模块有同步控制功能

网友C:
直接用PLC输出一路输出脉冲接入2个伺服驱动器即可同步啊!
PLC的脉冲输出点足够负载同时驱动2个伺服驱动器

网友D:
一般支持虚拟轴功能控制器都可以

网友E:
PLC一路脉冲接两台伺服试试

网友F:
三菱的20gm应该可以,能不能改机构,中间一个丝杆,两边用滑块?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如果是设计阶段 我建议用这个办法!除非有空间上或别的限制  要不用一个伺服挺好!

网友H:
回复 网友C:
回零怎么回?同时回零点信号咋个办?近点狗位置不同咋个办?

网友C:
2台伺服驱动一根丝杆回零必须是同步的啊!不同步你还能玩个毛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回零怎么回?同时回零点信号咋个办?近点狗位置不同咋个办?

龙门结构只有一侧有原点开关。

楼主:
谢谢几位的帮助

网友J:
回复 网友I:
原点极限信号共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