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3):
为什么我的NWTW一直是红色的啊。
请问大神们,两个plc接在同一个触摸屏,然后想用第一个PLC的一个I1.0控制第二个PLC对应输出怎么弄啊,这样可以吗

楼主:
bu
不好意思上传错了,1楼是我按向导做的,这个是直接写的,请大神们看看这个

网友A:
给你一个程序,实现的工程1#西门子PLC的I0.0控制2#西门子PLC的Q0.0!默认使用1#和2#西门子PLC的PORT0通信口,且2#西门子PLC的PORT0通信口站号为2!其他通信参数双方保持一致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这个里面怎么只有个向导啊,后面的呢,PLC1的I0.0怎么对应到PLC2的 Q0.0啊?刚试了下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你这个里面怎么只有个向导啊,后面的呢,PLC1的I0.0怎么对应到PLC2的 Q0.0啊?刚试了下不行啊

这个实现的功能是带有向导的这个PLC的I0.0去控制另外一个PORT0口站号为2的PLC的Q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下,如果两个200PLC与触摸屏走MPI通讯的情况下,这两个PLC还能走PPI通讯实现网络读取吗,与MPI通讯共用一个PORT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