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3):
我想用西门子博图V14做一个跑马灯的的组态,每个灯闪一秒,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定时器 , 置位 , 复位 。。。。 就这样做喽 。

网友A:
 先建立一个 DB 数据块 , 作为定时器的多重背景数据块。

 再建立一个 FB 块 , 接口做形参

   FB 程序

   建立个 FC 控制程序 调用 FB 作为定时控制 , 然后就是置位复位 ,一步步下去。

  。。。。。。 最后 , 再跳转到第一步 。

网友A:
。。。。。。 此程序已做测试 , 运行正常 , Q0.0开始一个个的按定时时间轮流输出 。

           时间楼主可以自己要求的设定 。

           对了,我是把控制程序写在 FC 中的 , 然后再在主程序中调用 。

           楼主也可以把程序直接写在主程序里。

网友B:
抄了作业就跑了

网友C:
看情况应该在消化中  估计有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