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3):
有一台变频器信号为安川C1MR-AB4A0139AAA之前用电位器控制变速都可以用,现在不行了。电位器没有坏。是不是里面参数有问题?请师傅们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台变频器信号为安川C1MR-AB4A0139AAA之前用电位器控制变速都可以用,现在不行了。电位器没有坏。是不是里面参数有问题?请师傅们分析一下!谢谢!
你参数有没有修改过?如果没有,电位器又是好的话,那就是里面控制电路有问题了,以前碰到过外控运行的给正转信号不启动了,把信号线接到反转启动,就能正常运行了,然后把变频器输出线调一下,解决了故障,你这个可以试一下面板控制频率,看是否能正常运转……

楼主:
用面板控制频率,正常运转。里面参数怀疑别人动过,请问参数是多少?谢谢

网友B:
参数先记录下,然后恢复出厂值后把频率信号来源的参数设置一下,再看是不是能调频;

网友C:
确认下控制模式参数是否有变动。

楼主:
师傅们,我不在行。请问具体参数多少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师傅们,我不在行。请问具体参数多少吗?
自己找说明书设置,面板能控制就已经说明参数不对了……

网友D:
运行模式设置一下吧,安川变频器手册百度文库有

网友E:
要是以前用没问题,突然就不能用了,有可能电路板有问题了。

楼主: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模拟输入电压正常,启动后变频器始终保持频率F6.00HZ运行,频率不受电位器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模拟输入电压正常,启动后变频器始终保持频率F6.00HZ运行,频率不受电位器控制。
你参数不是设置外接电位器控制频率,电位器凭什么控制频率?

楼主:
那怎么设置呢?我不大懂

楼主:
之前是好好的,突然坏的。

楼主:
qq2994216177指导一下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qq2994216177指导一下好吗?
设置B1-01=1选择频率指令:控制端子,试一下……具体你要找说明书看,百度一下就有了……

网友F:
如果不在行,应该先做做功课,有了一定的了解,在处理问题就会有方向了。否则,找不到大门呢。

网友G:
楼主,先熟悉一下,一步步来,先将安川变频器手册说明书之类的了解到,怀疑猜测也要有所根据吧。

半知半解地求助,回复者也不太好作答。一是问题没有具体,而是解决思路跟不上。

另外解决问题了请详细说明一下处理结果哦。

网友H:
看你的情形是启用了多段速的其中一段(粗看速度应该是第一段D1-02参数),你可能把S5那根线驱动了

网友I:
应该是控制部分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
就这么结帖了?

网友J:
多段速优先,或点动频率优先。将多段速解除【或点动频率解除】,模拟调速就管用了。

网友K:
都不看说明书的?或者是看不懂!

网友L:
看看有没有10V  看看输入口坏没坏!   拿线直接短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