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3):
是通过RS485或RS232相连吗?具体的引脚信号是怎么样的?我看高频脉冲电源上面的插口如图所示,不知道信号是如何走的,或者是如何控制的,或者引脚的连接图该是哪样的?

麻烦大家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图在何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这个你就是连起来也没有多大作用:
1、要求PLC带485接口;
2、要求PLC通过通信程序发生相应数据给高频脉冲电源,你知道通信协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通信协议是电源公司给的吗?
根据通信协议如何让PLC控制脉冲电源的电压、电流、频率、开关、占空比这些东西呢?

网友C:
既然有485口,那就应该有对应通讯部分的说明。找下它手册看下。

网友B:
我看楼主就拍了照片,说明书估计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没有说明书呀

网友D:
可能要看脉冲电源本身能够如何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