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4):
入光,遮光,到底怎样看这个时序呢?什么叫入光和遮光?指红灯亮为入光吗?还是怎样?

网友A:
给你个欧姆龙服务电话吧  400 820 4535

网友B:
之前没有了解过它;想来,入光是接收到光时、遮光是没有接收光时。
查E3JM-R4M4T-G是回归反射型、继电器输出、定时器功能(定时型回归反射)光电传感器。

从顶楼第二个图,“基本动作型”看到,由“动作模式转换开关”位置,决定了输出是入光时接通、还是遮光时接通;
定时器动作型的,“动作模式转换开关”功能一致,只是输出上有相应的延时(含单触发延时)。

网友C:
1.实践出真知
2.光电开关有一个接受器,类似人的眼睛
入光on---见光on
遮光on---见不到光on
具体到你现在这个型号光电
入光on----没检测到物体on
遮光on----检测到物体on

网友D:
不就是常闭和常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