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短接一相有无危害?

楼主(2018-12-04):
前天白班机修间铣床主轴不转,到现场后肉眼检查发现接触器烧毁。当时的接线如图
大家看出来了吗?km2接触器V相短接到上口了!我们这立铣km1的转向基本用不到,应急处理也应该是利用km1下口倒相吧?不知道是哪位同事干的?交接班记录没有记录,操作工也不知道。
应该是开始V相烧毁不通,就短接了!但是这个操作实在是有违基本的职业操守吧?这样接触器下口和电机线圈一直带电啊!大家对这个怎么看?
倒班工作有时真的让人头疼啊!
烧成这样了!

网友A:
唉!这是违反电法的,如果是流水线,应急可以这样做,同时立即申请购买,买来新的立即更换!不可以长期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天白班机修间铣床主轴不转,到现场后肉眼检查发现接触器烧毁。当时的接线如图
大家看出来了吗?km2接触器V相短接到上口了!我们这立铣km1的转向基本用不到,应急处理也应该是利用km1下口倒相吧?不知道是哪位同事干的?交接班记录没有记录,操作工也不知道。
应该是开始V相烧毁不通,就短接了!但是这个操作实在是有违基本的职业操守吧?这样接触器下口和电机线圈一直带电啊!大家对这个怎么看?
倒班工作有时真的让人头疼啊!
烧成这样了!
短时间应急倒是说的通,事后应该立即采购换新的,做好交班记录,否则不知情的打开电机接线盒检查有可能发生触电事故……

网友C:
得提出这个事,这种处理方式并且不交班说明是很严重的问题。自己也得习惯验电再动手,遇到过拿断路器做电缆接头用的,拉闸之后上下全有电,不注意就被坑死了。

网友D:
这个,我看到三一泵车的星三角控制都是用2个接触器的,那个电机绕组及线路一直都带电的

网友E:
临时或者短期的可以,以后电机出现故障可能就麻烦了。

网友F:
和这样的同事合作要加倍小心了。

网友G:
这样做隐患无穷。

网友H:
有点职业操守,都应该通知主管人员,哪怕口头通知一下吧。

网友I:
应急可以,停产停机要更换

网友J:
公司里面的行车好多也是这么接法。一相直接进电机,另外两相通过接触器控制。问行车厂家为什么这么做,说是当电机短路时,空开跳闸起到保护作用。真是醉了,难道不知道这样做给他人带来危险。

网友K:
还是赶紧买个新的吧,小心有人触电。

网友L:
赶紧换新的吧,如果再来一次触点烧联通了,电机就死翘翘

网友M:
这种做法完全是不负责任、及其危险的做法!

网友N: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看到三一泵车的星三角控制都是用2个接触器的,那个电机绕组及线路一直都带电的
不按启动键,或急停按下,电机绕组应该没电。
以前帮一个生产砼泵车的企业查找故障,见过这样的电路。

网友O:
确实非常危险。电机有一相长期带电。如果发生人员触电,一切都晚了。隐患猛于虎,楼主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为企业安全生产创造了条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看到三一泵车的星三角控制都是用2个接触器的,那个电机绕组及线路一直都带电的
电动葫芦也有这种用法,他这个主要是应急改变了接线,又不通知别人处理或注意。

网友D:
反正维修切断主断路器就没电,需要带电测量就记得到处带电就是

网友P:
以前也干过V相短接,电机线圈直接带电,接触器A相、C相下端也带火,确实危险。为了确保生产没有办法,紧急请购后更换了才放心,呵呵,安全得服从生产

楼主:
回复 网友P:
呵呵!安全服从生产,这样改后也要和同事说一声吧!交接班要记录一下吧! 倒班工作 谁能保证夜班时时能保持状态?紧急处理可以 但是不要挖坑啊!如果出了问题良心不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正维修切断主断路器就没电,需要带电测量就记得到处带电就是
夜班有时是会犯迷糊的

网友Q:
回复 网友J:
没有这样的吧,一般都接触器换向后,接到断火限位器上只有两相,不可能接触器只接两相吧

网友R:
说真滴,一个接触器花不了多少钱的,不要因小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R:
说真滴,一个接触器花不了多少钱的,不要因小失大
公司不差钱!倒班工作,有些人就是怕麻烦想省事!对付一会是一会

网友S:
引用 网友J:
公司里面的行车好多也是这么接法。一相直接进电机,另外两相通过接触器控制。问行车厂家为什么这么做,说是当电机短路时,空开跳闸起到保护作用。真是醉了,难道不知道这样做给他人带来危险。
用凸轮控制器控制的电机一般都是这样的,可以简化凸轮减小体积,但用接触器控制的都是三相同时通断。

网友J:
回复 网友Q:
你不信,可以拍照片给你看。我们公司25t双梁行车好多都是这么搞的。你说的可能是10t电动葫芦。

网友T:
太不规范了

网友U:
是的,有几年专修行车,双梁行车发现凸轮控制器只控制两相,一相直接到电机;改为遥控的也是控制两相;单梁的接触器控制三相。

网友V:
公司管理制度不行,如果我是领导我要狠狠地批评,小故障弄成大问题!

网友W: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看到三一泵车的星三角控制都是用2个接触器的,那个电机绕组及线路一直都带电的
我也见过这种接法

网友X:
这样挺危险

网友Y:
回复 网友J:
以前的行车基本上都采用这种接法,就连教育部颁发的电工技术资料中提供的行车电路图也是接触器控制两相剩下的一相直连。还有就是在频繁的进行正反转操作的电动机控制线路中也有很多采用这种接法,可能是减少两组触点也可以减少两个故障点。

网友Z:
换个接触器也耽误不了多长时间,这是何必呢!

网友AA:
应尽快恢复,做维修的也要注意,接触或者测量电阻都应该先验电

网友AB:
这也是够坑的!

网友AC:
不能说那么绝对,但是肯定不规范。

网友AD:
第一次听说有这么干的,时间长了不烧电机吗!

网友AE:
回复 网友J:
电动葫芦的断火器也是控制两相的

网友AF:
这样用倒是能工作 ,但太危险 了,都短接要接触器干嘛呢?

网友AG:
设备接地良好没有?没有就等着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