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4):
TD62083能代替ULN280吗??请教一下诸位高手,看图好像是一样的,都是八路的

网友A:
能不能替换,仅看管脚、封装形式还是不够的,还要看输出电流的容量,还要看开关的速度,供电电压...。好多指标呢。

网友B:
“都是八路的”
我看这个是美国制造的啊!
达林顿管更换除了外形,额定电流、耐压、放大倍数、响应频率这几个参数很关键

网友C:
楼主你的图,是不是也要让我们看一看啊?

网友D:
看参数应该可以用的

网友A:
楼上给出的技术指标是一致的,但封装形式不是吧?一个是贴片的,一个是双列直插的。能互换?把双列直插的管脚焊在贴片的板子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上给出的技术指标是一致的,但封装形式不是吧?一个是贴片的,一个是双列直插的。能互换?把双列直插的管脚焊在贴片的板子上?
也有DIP封装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E:
哦。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