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数字钟温度误差

楼主(2018-12-04):
今天有时间将家里购买了一年多的数字钟拆开调整温度误差(一直是偏低3℃)。
拆开观察后发现R5是热敏二极管测量温度用,R4是温度基准控制,于是将R4一端串联一个100KΩ的可调电阻,等焊接冷却后上电调整与环境温度相同。

网友A:
修好了就好

网友B:
用的时间长了,电阻值变化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有时间将家里购买了一年多的数字钟拆开调整温度误差(一直是偏低3℃)。
拆开观察后发现R5是热敏二极管测量温度用,R4是温度基准控制,于是将R4一端串联一个100KΩ的可调电阻,等焊接冷却后上电调整与环境温度相同。
楼主动手能力强,爱思考,好样的……

网友D:
楼主真是抓细节,动手能力强。

网友E:
这个可调电阻应该在调节好好测量阻值用同样固定阻值电阻更换

网友F:
27度,很热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27度,很热呀
在广东

网友G:
高手在民间。

网友H:
这种还有一个通病是 纽扣电池不抗用,掉电后不能保持时间。我是直接搞了块电瓶进去

网友I:
回复 网友H:
可以用几十年了

网友J:
我捡了一个,面板玻璃坏了,不知道怎么搞块好看的面板

网友K:
回复 网友J:
搞个亚克力板

网友L:
突然想起一个笑话,妈妈对自己的女儿说,以后要嫁就不要嫁你老爸这样人,不然一辈子都别想买新的电器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调电阻应该在调节好好测量阻值用同样固定阻值电阻更换
老师说的这个办法好!赞一个??

网友N:
厉害,学习动手能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这种还有一个通病是 纽扣电池不抗用,掉电后不能保持时间。我是直接搞了块电瓶进去
这个用磷酸铁锂电池组吧

网友H:
回复 网友E:
磷酸铁锂电池组搞不到啊!

网友O:
动手能力就是强大!

网友P:
这种精度不高的大概显示的钟表,都有允许误差的,不懂范围是多少?好像正负3度不算过分吧,你改造电路还需要时间来检验效果。

网友Q:
那个像二极管,有没有拆下来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Q:
那个像二极管,有没有拆下来量一下?
量过,27度时12点几千欧。

网友R:
回复 网友Q:
pcb上标的r5,50k,是n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