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4):
触摸屏怎样通过modbus读取plc里的位组合元件里的位状态,plc里面是MOV K1Y0 D20 ,触摸屏里面怎样分别读取Y0,Y1,Y2,Y3的状态??
谢谢各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触摸屏怎样通过modbus读取plc里的位组合元件里的位状态,plc里面是MOV K1Y0 D20 ,触摸屏里面怎样分别读取Y0,Y1,Y2,Y3的状态??
谢谢各位
这个PLC支持Modbus协议的话,那么Y0 Y1 Y2 Y3就有对应的地址!

网友B:
正常在触摸屏上显示的地址应该是D20,D22 D24 D26对应的就是Y0,Y1,Y2,Y3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