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直流电源

楼主(2018-12-04):
大神们我想做一个维修用的可调直流电源,维修变频器时可以先上直流电,哪位大神有这方面的图纸啊!做多大电流的比较好哪!调压器选多大的,变压器选多大的,还有整流桥,电容等。求解

网友A:
调压器+220v变380V变压器+倍压整流。

网友B:
    论坛中有几个专门介绍维修直流电源的贴子,搜上看一看。

网友C:
我就用个220伏变380伏变压器再加整流做的直流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样不是一上电就得有500多付的电压了吗?维修上电时不得慢慢把电压加上去吗?还得串两个灯泡吧!防止有短路的啊!

网友D: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有0-600v  1A的数控电源,有需要了入手一台。。。

网友C:
你可以在电源直流测串个电阻呀,这样短路540电压不就加到电阻上边了那,另外给板子加电是合下空开赶快分开,开看有短路没有,要是没短路再彻底合上不就行了吗。

网友E:
关键是多少v。

网友F:
我就用这种电源。

网友G:
论坛有这样的帖子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