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控制柜改造前后对比,59节端子子变成了8节!

楼主(2018-12-04):
59节端子子变成了8节。热继电器本应也取消但负载线短了只能当端子用了,过载保护利用软启动器自身功能完成。一用一备故障转换利用软启动器的故障输出信号互联,多余器件取消。原消防控制单元的安装偏下配线极其困难现在重新安装在偏上位置便于操作。一次调试完成同时保留全部远程控制要求。

网友A:
改造后整洁了很多

楼主:
其实软启动器控制功能很强大。除能实现软起软停以外。还能设置延时启动内置电流监控。故障信号输出。如果不考虑消防终端控制,软启动器外加一个旁路接触器。其他啥都不用。参照上两个图大家看看。多加了多少个元器件?都是没有用的。反而增加了几十个故障点。劳民伤财。

网友B:
看起来比原图清爽了。
在满足功能和安全要求的前提下,减少不必要的元件,同意该理念。

网友C:
简洁实用,工控之本。

网友D:
再增加一些标号线号会更完美。

网友E:
这种东西本就是板前安装板后接线的,这种板前接线看起来很乱很垃圾

网友F:
切换开关旁边的蓝色器件是什么?

网友G:
软启动不是有内置旁路的在线类型么,那个会更简单吧

网友H:
少了两个时间继电器,使用了软起内置的功能,的确简洁不少

网友I:
1、消防要求,必须是有应急电源(或者是两路电源),这个是强调规定的;
2、消防水泵也是必须要有备用的。

网友J:
用的双电源自投自复开关

网友K:
现在做柜子是怎么简单怎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