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关闭导航器按钮后导航器固定不了?

楼主(2018-12-04):
今天晚上,Gxworks2不小心点了关闭导航器按钮,后来怎么固定位置都不行?重装软件还是不行?还不了原?

网友A:
在导航器最上面,双击下就可以了。
也就是你最后一张图光标处双击。

网友B:
这样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师傅!按照你说的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