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4):
两个水箱,两台泵各自抽出水箱里的水。要保证两个水箱的水位高度基本一致。两个水箱的液位检测用的是液位传感器。两个水箱高度不一样,而且不在一个平面上。要如何编程控制啊?高手指点啊!谢谢!!!

网友A:
A水箱和B水箱液位比较,假设A液位高,启动A泵,如果两泵都在运行且是可调速的,A水箱液位高就作为A泵升速的条件。
一样的水的话,可以考虑加连通管吧,就不用从电气考虑。

网友B:
不知是练习还是实际要求,两个水箱的液体是否相同(1楼提到连通水箱)。
实际应用,可以采用较方便、有效的方法。

网友C:
2水箱底部管道连通比你弄任何控制都来的简单可靠并且精度100%。

网友D:
电气实现比较功能就行,两个水箱的液位传感器参数可以进行比较,楼上说了,那个高,就启动那个。或者也可以给定一个值,也就两个水箱都是一样的高度。
另外,感觉楼主的好像学校的作业啊

网友E:
老师出的同步变异题,学生不会了

网友F:
说连通器的差评??????谁说两个水箱是在同一平面了?

网友G:
这是道题。原来是手动打开水龙头的 呵呵

网友H:
2个液位值比较,几秒比较一次,大的按比例升速,或小的按比例降速
感觉是作业吧

网友I:
3楼的方案是最方便实施的方案;在不考虑液体是否通用的情况下。

网友J:
想要好用 液位测量必须上模拟量!

网友K:
这个我们做半导体粗略控制配比就是这种要求,不过我都是只调整一个泵另一个是不做调整的

网友L:
接条管道把底下连接在一起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说连通器的差评??????谁说两个水箱是在同一平面了?
你说的有道理,如果不在一个水平面安装确实有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C:
2水箱底部管道连通比你弄任何控制都来的简单可靠并且精度100%。
2水箱高度不一样你这方法就over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D:
电气实现比较功能就行,两个水箱的液位传感器参数可以进行比较,楼上说了,那个高,就启动那个。或者也可以给定一个值,也就两个水箱都是一样的高度。
另外,感觉楼主的好像学校的作业啊
得设定一个比较区间,否则有频繁启动的可能性

网友N:
这是做作业吗?涉及到液位控制!

楼主:
我是采用两个水箱的百分比区间比较以后,百分比高的就启动哪个水箱抽水电机。百分比分辨率20%。这样做只能大概保持两个水箱液位水平不能绝对水平。不知道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采用两个水箱的百分比区间比较以后,百分比高的就启动哪个水箱抽水电机。百分比分辨率20%。这样做只能大概保持两个水箱液位水平不能绝对水平。不知道有更好的办法?
做不到绝对水平,如果调速泵还好,能维持的较好,如果用启停的方式来处理,想维持的较好,只能增加启停频率,这样对电机不利。

网友O:
做到绝对 水平 不太容易 好像 ,不如就像1楼说的方法加一个连通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