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5):
这个螺旋桨发动机减速器,是个行星轮系。
有几个问题:
1,齿轮5是内啮合齿轮,它与行星架H(书上文字说是系杆)是固定连接的吗  ?lun
2,齿轮3是内啮合齿轮,它与齿轮3'是什么关系,都是固定连接到一个轴上 ?
然后这个轴的几何轴线与H是重合的吗 ?
3,动力从齿轮1输入,齿轮1是太阳轮;
4,2是行星轮,是空套齿轮;
5,我认为齿轮4有自己的固定轴,仅仅是自转,所以不是行星轮,是不是 ?

我是自学的机械,搞的是电子和软件。
谢谢大家抽空看帖!谢谢!

楼主:
没看到图片,再传一次。

楼主:
注意::::图片看不到的话,需要点击该图片就出来一个新网页,里面可以看到很清晰的图片了。

楼主:
没有人回复啊 !!!!!!!!
看来机械专家还是少啊

网友A:
“齿轮4有自己的固定轴,仅仅是自转,所以不是行星轮”,图上显示的很清楚,我认为是对的。

“2是行星轮,是空套齿轮”,应该是的。
“齿轮3是内啮合齿轮,它与齿轮3'是什么关系,都是固定连接到一个轴上”,是同一个部件,但该部件上有两个齿轮,3'是外齿轮,3是内齿轮。
“齿轮5是内啮合齿轮,它与行星架H(书上文字说是系杆)是固定连接”,从图上来看,是固定连接。

以上看法供参考。

网友B:
有关行星减速机和谐波传动的内容建议先看看机械设计手册里面的部分内容,里面讲的更详细

网友C:
行星轮系分为动轮、行星轮、定轮,内齿圈为定轮,中间那个为动轮,二者之间啮合为行星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