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5):
  公司有台90KW的除尘风机用西门子软启控制启动,最近远程一启动就报“热负荷电机模型过载”,由于只是晚上加料时候启动,白天省电基本不开,即便启动不了也不影响生产,所以我就天天检查处理故障。起先,我复位重启,停电重启,但是故障依然没有消除,因处理别的故障,也就放下了,第二天,检查电机温度正常,盘车也正常,第三天,检查电机正常,也没有温度检测线,怀疑是软启这边的问题,于是检查软启动的参数设置,其中热负荷模型设置中,有“热负荷过载脱扣”和“警告”两个参数选择,我就将其改为“警告”,正常启动了,检测电流、温度、声音正常,又把参数改为“热负荷过载脱扣”,最近使用正常。

网友A:
西门子稀奇古怪的毛病。

网友B:
这样对软起伤害大,影响寿命

网友C:
有没有设计不合理?

楼主:
最近报“电机温度高”但现场电机温度正常,电流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