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5):
想用FX2N PLC MODBUS功能来读取西门子SMART200 PLC的1个输入点状态、1个输出点状态、1个字存储区的数值,因刚接触三菱PLC的通信功能,不知道这个小测试如何下手,主要是不知道SMART200 PLC对应到三菱PLC中的地址是多少,请各位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
FX2N是已停产的型号了,
你用的哪个通讯模块?

网友B:
最简单应该是自定义协议了,西门子叫自由口、三菱叫无协议!
其实可以考虑Modbus RTU协议,西门子200 Smart这边调用一个指令库即可,三菱这边加485BD后用RS指令实现,用03功能码即可,前提是西门子这边提前把你要读的输入点、输出点都存放到V区!
最后可以考虑PPI协议,这就比较复杂了,因为PPI报文要比Modbus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老师,我用的是FX2N-485-BD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FX2N来学习,在网上买的个二手的PLC,等学习会了,在用三菱的新型号,不知道FX2N PLC的替代品编程和FX2N一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师好,图中是200PLC的数据地址,你说的功能码03是指的三菱PLC的吗?

网友C:
FX2N你只能用RS指令来通讯,不直接支持MODBUS;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好,图中是200PLC的数据地址,你说的功能码03是指的三菱PLC的吗?
西门子200 Smart做Modbus RTU从站,使用现成指令库即可!
三菱FX2N这边加FX2N-485-BD,然后使用RS指令编写一段Modbus RTU程序,03功能码的!比如让三菱PLC发出:01 03 00 00 00 0A ** **,这个指令的意思就是连续读西门子V区10个字!其中** **是CRC校验,自己算一下!只要你提前吧西门子的I、Q数据提前保存到V区即可!

楼主(2019-01-13):
回复 网友B:
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
老师不敢当!有问题再来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