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5):
低烟,无卤,阻燃,防水.
试问,这样的线哪里找?一时还真找不到。
什么型号的电缆能满足这要求?

网友A:
低烟无卤阻燃好找,防水不知道咋弄,我们原来在水库用的4-20ma信号电缆是定制的,就是额外加了一层护套。

网友B:
这个半导体行业用的太多了,直接就是铁氟龙电缆

网友C:
国家制定了GB/T19666-2005 《阻燃和耐火电线电缆通则》,国家公安部制定了GA306.1-2001 《阻燃及耐火电缆:塑料绝缘阻燃及耐火电缆分级和要求》,机械工业部制定了JB/T 10491-2004 《额定电压450、750V 及以下交联聚合物绝缘电线和电缆》,上海市制定了工程建设规范DGJ08-93-2002 J10166-2002) 《民用建筑电线电缆防火设计规程》等系列标准,型号有WDZ-BYJ、WDZ-RYJ等,国内已有大量生产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烟无卤阻燃好找,防水不知道咋弄,我们原来在水库用的4-20ma信号电缆是定制的,就是额外加了一层护套。

是的,但在此基础上加个防水就有点不好找了,楼上说的铁氟龙啥的没听说过,特意查了下,应该不会用。

还有一点特殊性就是这根电缆不是单纯的放在水里,电机在水里,出线处要密封压接,然后电缆通过护套上岸接至控制柜。一旦电缆内部结构有编制层,钢/铜丝屏蔽层或者护套太薄都不行,容易出现压接不紧的情况。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样就有个想法,找潜水泵用的电缆型号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家制定了GB/T19666-2005 《阻燃和耐火电线电缆通则》,国家公安部制定了GA306.1-2001 《阻燃及耐火电缆:塑料绝缘阻燃及耐火电缆分级和要求》,机械工业部制定了JB/T 10491-2004 《额定电压450、750V 及以下交联聚合物绝缘电线和电缆》,上海市制定了工程建设规范DGJ08-93-2002 J10166-2002) 《民用建筑电线电缆防火设计规程》等系列标准,型号有WDZ-BYJ、WDZ-RYJ等,国内已有大量生产厂家。

重在于防水要求,还有下楼我说的压接要求,先前我们用的都是单纯的重型橡胶护套防水电缆,这种电缆的好处在于压接时的伸缩性好。其结构简单,内部是铜芯,外部就是护套,没有其余的多余结构。
一旦这种要求、防水,阻燃,低烟无卤结合在一起就麻烦了。
有些设计院的瞎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有个想法,找潜水泵用的电缆型号应该可以吧。

国内潜水电机一般都是我说的那种重型橡套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明天我去看看我这里的潜水泵电缆,飞利泵用的应该是比较不错的。

网友A:
SUBCAB电缆,飞利泵用的是这种,具体什么材质不了解,号称是专为潜水研发,估计会很贵,网上看应该有一些仿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明天我去看看我这里的潜水泵电缆,飞利泵用的应该是比较不错的。
我们这的潜水泵电缆,就是质量稍好些的橡套电缆

网友E:
回复 楼主:
水下部分用潜水泵专用橡套电缆,上岸后加转接箱桥接,选用低烟无卤防火阻燃电缆可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subcab我晚上搜了下,模仿的厂家好像也基本以橡套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水下部分用潜水泵专用橡套电缆,上岸后加转接箱桥接,选用低烟无卤防火阻燃电缆可行吗?

距离远的时候基本就是你说的这种方案,现在都是直接到控制柜去的,地铁项目,设计院也这样写,想骂人。也就是防水/阻燃鱼和熊掌他都以为能吃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应该也是橡套电缆的一种,和平时用的不大一样,密度高一些,一般的橡套电缆不耐油,这种没事。

网友F:
可以咨询下电缆经销商呀。

网友G:
感觉rvv的电缆应该就差不多!

网友H:
这种国内也有做的,你问电缆经销商,让他们去找厂家搞型号!

网友I:
咨询一经销商,几表情乎没有 他们 搞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