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5):
无线压力变送器是针对压力监测设计的无线压力数据采集终端,也叫智能压力传感器,无线压力采集器,属于无线传感器网络产品。它集数据采集,数据存储和无线通信等功能,,防爆防腐防潮,低功耗,组网灵活,数据传输安全稳定。
  虽然目前无线压力变送器应用不是非常广泛,但是随着人们对无线传感器越来越青睐,无线压力传感器也必然会得到广泛的应用。了解无线压力传感器的标定方法与安装注意事项能让用户在使用它的时候不至于茫然失措,接下来就让厂家为大家介绍无线压力传感器的标定与安装注意事项。
  无线压力变送器安装时的注意事项
  首先,安装前,检查配件是否齐全,紧固件有无松动。其次,安装时,注意轻拿轻放,切误敲,摔。最后,安装后,检查接线是否接反。
  无线压力变送器的标定方法
  1、一点标定法:这种标定方法可通过消除传递函数零点处的漂移来补偿偏移量误差,这类标定方法通常称为自动归零。偏移量标定通常在零压力下进行,特别是在差动传感器中,因为在标称条件下差动压力通常为0。
  2、选择标定压力:标定压力的选取决定其获取较好精度的压力范围,标定点必须根据目标压力范围加以选择,而压力范围可以不与工作范围相一致。而灵敏度标定在数学模型中通常采用单点标定法进行。
  3、三点标定法:线性误差通常都具有一致的形式,它可以通过计算典型实例的平均线性误差,确定多项式函数(a×2+bx+c)的参数而得到。确定了a、b和c后得到的模型对于相同类型的传感器都是有效的。该方法能在无需第3个标定点的情况下有效地补偿线性误差。

网友A:
应该说,传感器上网,WiFi传输信号,这是趋势。以后没线,安装调试的工作量也没了。

网友B:
但是有一个致命缺点,无线传输有距离限制,还有就是抗干扰性差

楼主(2019-01-25):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已经做到是 GPRS/LORaWAN/NB-iot传输可选, 远程参数配置,上发间隔,按键可调等。应用在智慧消防上特别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无线传输是不受距离限制的,不过信号弱的地方确实是一个问题存在,一般智慧消防上应用的比较多,最不利点安装的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