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5):
两台三菱FX1N与FX2N,或者FX3U与FX2N之间,能否通过添加485BD通讯板进行1:1并联链接通讯?

网友A:
2N,3u应该可以,1N的不清楚。

网友B:
当然可以;
只不过FX1N  FX2N  FX3U对应的485BD板都不一样;

楼主:
如果可以,我就每样买2个,约30元一个挺便宜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可以,我就每样买2个,约30元一个挺便宜的。
这两种已停产,30的那是防品。

网友D:
这个我以前测试过,完全可以!

楼主:
停产没所谓,我还有库存几台。仿品能用就可以。以前对通信不感兴趣,怕可靠性差。现在越来越多的变频器,plc,仪表用通讯进行连接。就开始学了解习plc通信知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停产没所谓,我还有库存几台。仿品能用就可以。以前对通信不感兴趣,怕可靠性差。现在越来越多的变频器,plc,仪表用通讯进行连接。就开始学了解习plc通信知识。
学习通讯知识可以PLC控制变频器啊。或者读取仪表
这类通讯案例应用比较多

网友F:
买仿品板可能就真的如你说的通讯不稳定了。

网友B:
像FX1N的仿品,很多安装485BD的那个接口根本就是假的,那就算你使用三菱原装的485BD通讯板也不可能通讯上;

网友G:
BD板估计90%用的都是国产的。

网友H:
1N的PLC太老了吧,你就买一个一个通讯模板,不一定连得上!

网友I:
刚给FX3U配了FX3U-CNV-BD和FX3U-485ADP-MP,作modbus rtu通讯用,这些模块好贵啊,要一千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刚给FX3U配了FX3U-CNV-BD和FX3U-485ADP-MP,作modbus rtu通讯用,这些模块好贵啊,要一千多

FX3U-485ADP-MP,这个1000多?找的什么供应商?按面价卖给你们的?
不要这么多钱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刚给FX3U配了FX3U-CNV-BD和FX3U-485ADP-MP,作modbus rtu通讯用,这些模块好贵啊,要一千多

FX3U-485ADP-MP,这个1000多?找的什么供应商?按面价卖给你们的?
不要这么多钱的。
FX3U-485ADP-MP 785;FX3U-CNV-BD  255。这家供应商挺贵的,我作的控制柜预算两千多,经过他们的手后五千多

网友J:
可以配起来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