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5):
最近有人突然电话问我,他用三菱PLC控制三菱A800变频,说是外部硬接线,脉冲控制三菱A800变频,我简单查阅了一下三菱的A800说明书,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啊?

网友A:
A800有个JOG输入端子信号,这个信号可以通过参数更改位脉冲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A800有个JOG输入端子信号,这个信号可以通过参数更改位脉冲输入端。
但是如何选择方向啊,

网友A:
如图,方向信号由NP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方向信号由NP决定
感谢版主的解答,谢谢。

网友B:
像伺服一样吗,脉冲停变频也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伺服一样吗,脉冲停变频也停。
脉冲控制是速度、频率,外部还是要启动信号的,
就是脉冲控制,好处就是,速度、频率控制精度很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像伺服一样吗,脉冲停变频也停。
和伺服控制类似
可以看这个图示

网友C:
用脉冲控制只是为了精确控制速度频率吗?那感觉用通讯不一样也能完成,直接往缓存区里丢数字。
个人疑问,因为没用过脉冲控制变频器,普通的模拟量控制速度、控制扭矩倒是用过。不知道脉冲控制变频器的真正优势是什么?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抗干扰能力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