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6):
发电机励磁与无功功率调节等
假设:近似无穷大电网
     有功功率不变
励磁上升;向电网送出的(滞后,电感性)无功功率增加
励磁下降;向电网送出的(超前,电容性)无功功率增加
(1) 由于认为电网近似无穷大,电压会被钳制在近似恒定值,不会因为单台发电机励磁改变而使系统电压升高或降低
(2) 调节励磁仅能调节无功功率,不能调节有功功率(受负载约束?)
(3) 励磁电流不能超额定值
(4) 调节无功功率时,要注意视在功率不能超额定值

孤网运行电站,多台柴油发电机组并机运行

频率控制:频率随发电机转速变化而变化,如果接入的电网对发电机来说足够大,发电机的转速会受电网频率钳制,孤网电站由于总容量有限,更容易产生频率波动。
1、 发电机负载增加时,必然会引起发动机载荷增加、转速降低,此时发动机控制器增加给油量,以使发动机转速稳定在设定值。(控制器采用PID控制模式),频率保持不变。
2、 发电机负载降低时,调节过程相反。

电压控制与功率因数控制:
1、 发电机发电电压及无功功率受励磁控制,发电机的电压调节装置接受并网控制器发来的电压给定值,从而自动调节励磁控制发电电压,以使发电机满足同期控制要求,并入电网运行。
2、 并网之后,发电机的发电电压受电网电压钳制,如果调节励磁,并不会使发电电压变化,仅造成无功功率的变化,励磁上升,功率因数降低,励磁降低,功率因数升高。
最后这句黄色字体内容,不知道是否正确,写到这里已经完全迷糊了。

楼主:
不是学发电专业的,半路出家管理电厂,技术方面严重欠缺,通过查资料和平时观察等,整理了这点东西,希望能得到指教。

网友A:
这里我也是一直迷糊中,还没想明白

网友B:
并网之后,发电机的发电电压受电网电压钳制,如果调节励磁,并不会使发电电压变化,仅造成无功功率的变化,励磁上升,功率因数降低,励磁降低,功率因数升高。
这句话的意思是,当调节励磁电流增大时,无功输出增加,也就是功率因素值下降(滞后),当励磁电流减小时,无功输出减少功率因素值上升。
以上是在发电机与电网并列运行时的情况,当发电机孤网运行时,当无功负荷增加时电压下降,励磁装置自动调节励磁电流增加,以维持机端电压,这时功率因素值无意义,只表示负荷的功率因素,发电机的任务就是维持电压在额定值。

网友C:
我还是没看明白,发电机组不是并网了吗?既然是并网了,而且网的容量远远大于机组容量。那发电机的负载不也是网的负载吗?此时的机组就是对负载功率因数的调节吧?没什么能源提供的作用。因为负载是通过大网供电的,受控于大网的电源,机组的电能被大网所淹没?是这样吗?

说白了,如果机组并网,网无限大,那机组的负载和机组本身对电网而言都是负载。他们的共同作用,决定了在大网下的耗电有功和倾斜无功。是这样吧?

网友B:
并网运行时,调节原动机功率就是调节发电机有功功率,调节励磁电流就是调节发电机无功功率,这时一般设定有功功率和功率因素,也就是恒功率和恒功率因素运行方式。
当发电机在空载时,调节原动机功率就是调节发电机频率,调节励磁电流就是调节发电机电压。
当发电机在孤网运行时,有功和功率因素是由负荷来决定的,当负荷变化时,发电机原动机功率随之变化,励磁电流也随之增减,发电机的任务就是维持机组频率与电压。
另外:(2) 调节励磁仅能调节无功功率,不能调节有功功率
这句话大体上是对的,但实际调节无功功率时有功功率也要随之变化,其变化值很小,这叫去磁效应。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机组对电网来说属于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相当于大河的众多细小源头之一,负载是在大网上的,对每台发电机组而言,是协调承担多少的问题。

楼主:
是不是发电机原动机的功率随用电负载的变化而自动调节(否则就会降速、频率降低),励磁电流随电压(受负载变化影响等因素)变化而自动调节,发电机以此来维持整个系统的频率、电压并适应负载增减。
这样描述是否合适?

网友C:
回复 楼主:
如果是二次侧并网,一次侧对电网连接,那机组发电直接给负载提供电能,不够了由电网补充?如果是高压并网,那机组就是电网的一部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二次侧并网,一次侧对电网连接,那机组发电直接给负载提供电能,不够了由电网补充?如果是高压并网,那机组就是电网的一部分了。
只要并网,机组就是电网的组成部分。
一次、二次的问题,拿国内常见的瓦斯发电站(也是内燃机的)为例,瓦斯发电机的发电电压大多是0.4kv,这个电压通过升压变,变成10kv或35kv与电网相连(在机组没并网之前,升压变的高压侧接入大电网,低压侧有低压,为与机组并网做好准备),并网还是从发电机的出线开关柜这里实现的,也就是在0.4kv开关柜找同期点并网。用电还是取自大电网来的电源,有单独的变压器,自用多少与供给电网多少,只是数字的冲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