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6):
GX Developer三菱PLC软件要向FX2N系列PLC写入程序显示ES:01808009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通信测试有没有问题?

网友B:
你按照楼上的那个图 把计算机测I/F 的第一格换成COM5再通信检测就好了

网友C:
驱动及电缆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信测试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及电缆有没有问题?
更换了也不行?还有其它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按照楼上的那个图 把计算机测I/F 的第一格换成COM5再通信检测就好了
COM端口显示COM1但改不了是为什么?

网友D:
看看通讯设置。。不过使用过程中没遇到楼主说的代码。一般都是报通讯问题。

网友E:
既然PLC软件改不了,那就尝试一下改电脑。

网友F:
波特率不要整的太高!波特率换成9600,然后吧端口号设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侠,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