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与威纶通触摸屏

楼主(2018-12-06):
各位大侠好,我想问下FX5U与威纶通触摸屏通信怎么经常报数据帧错误,但不影响PLC的动作。我应该怎么设置通信参数才最好,是什么原因呢?是干扰吗?请各位解惑。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有干扰啊???

网友B:
是不是波特率太高了,或者通讯线有问题,我觉得线的问题可能性大一点!

楼主:
用的都是触摸屏带的线,只是把另一头剪了在接到PLC上的。谢谢各位能多多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