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6):
200 W松下伺服电机,丝杆节距10 mm,现在设定的是1圈1000脉冲,每次移动0.5 mm即50个脉冲,运行的时候速度很慢。一圈的脉冲调成1W,发送500个脉冲也是一样的,有没有什么办法加快速度。

网友A:
是不是加减速时间长了

网友B:
加大输入脉冲的频率,速度就会变快,当然你速度需要在你电机的额定转速之内;
另外调节电子齿轮比也可以实现;

楼主:
电子齿轮比没有问题,长距离移动时速度很快,如果只移动一点速度上不去,加减速时间现在是0

网友C:
你移动0.5mm想要多快,0.5秒肯定要的吧,脉冲频率改高点就好了,短距离因为走的是三角形运动,你速度加的再快也是有个时间的

楼主:
今天问了供应商,说没办法加快,每次移动的距离是1/20圈,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或者电机推荐

楼主:
一分钟移动600次,每次0.1s,还要加上等待时间,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D:
每次50个脉冲太少,有可能还没有加速到指定的速度就要开始减速停止了。

网友E:
把机构改一下,或者加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