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不是一台变频器???

楼主(2018-12-07):
发现一自动升降门,电气箱前面板如照片。
这是后面。
打开电气箱,里面是这样的一块裸电路板~~~~~~
这是不是把一个完整的变频器拆开安装了???

网友A:
这个不是变频器
这个就是一块控制板
单片机系列吧!

网友B:
看面板上的英文是变频呀

网友C:
像是专用控制板,怎么看到了英威腾的字样了呢

网友D:
是门机驱动板,

网友E:
应该是专用的单片机板子。我们公司用的小松软门也是用的单片机板子。

网友F:
单片机板子。我们这一个仿形切割机调速度,就是靠一张板子。也有操作面板。

网友G:
门机专用变频器;

网友H:
基于变频调速,那就是

网友I:
面板英文是变频器、逆变器的意思。

网友J:
这个有可能是专门做的。

网友K:
对,我也认为是专用变频器。像电梯控制,起升机控制,如果不用通用的变频器,定制的专用驱动板,性质也是变频器,只不过功能单一,定制生产的。属性还是变频器原理。实现交流电机的变频调速和控制。

网友L:
关键是看有没有逆变的部分,从板子上看,还无法确定。

网友M:
带控制功能的专用变频器,类似与自动门机无刷电机控制器,缝纫机无刷电机控制器

网友N:
专门的控制器,有时候真的不好破。

网友O:
门机专用变频!许多厂家都有门机变频了!

网友P:
就是变频器啊,汇川也有同类的

网友Q:
回复 网友C:
第一眼我也以为是英威腾的品牌,认真看一下百度了,发现是换流器或者变压器,变频器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O:
门机专用变频!许多厂家都有门机变频了!
为什么用门机变频器???和普通的变频器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R:
小型变频器很多都是这种布局(为了方便与设备面板进行整合)

网友S:
如果能够改变频率,那应当就是变频器;若专用变频器,可能与成本、沿习等有关。

网友T:
英威腾定制产品吧?

网友U:
应该是专用变频器了

网友V:
也是变频器的一种!

网友W:
应该是为某种设备特定的专用变频器,功能比较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