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7):
新机有一台机器使用松下FP2的PLC,有一台电脑不知道硬件哪里有问题(软件交叉证明了没问题),图像检测的程序经常是在运行中停止运行,然后PLC就报警。Error灯亮红红。
目前的方法是先把电脑重新启动,再把PLC启动把机器复位。
因为购买新的电脑要仨个月后才采购回来。
能否修改PLC程序,让电脑错误时不再PLC报警。因为机器启动复位需要十分钟。一天两三次复位,这会影响机器的利用率。
当电脑报警时,关掉电脑程序重启就行,PLC不受影响。
具体在怎么搞?请高手举个例子?

网友A:
那需要看明白报警的相关程序了。

网友B:
什么电脑要仨个月后才采购回来,难不成是工控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而且公司的采购流程TMD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怎么看,可以说下细节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看,可以说下细节吗?
程序不会很简单的吧

网友C:
电脑与plc是信号线连接好办。但是接触到一般都是通讯连接,那么只能改程序,改程序前一定先做备份,改不好可以恢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通讯连接,下周会找人修改程序。我目前还不会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据说修改避开这错误信息不复杂。

楼主:
已经修改成功,电脑有问题,发出错误信息,就搞电脑(重启动),不要牵扯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