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 DBW加法不执行

楼主(2018-12-07):
换成MW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成MW好了。

如果使用相对地址,你需要首先使用OPN指令开启DBW190所在的DB块,否则你需要使用类似DBx.DBW190这样的绝对地址。

楼主:
有DB1的块。  建立到DBW200

网友B:
db1.dbw190

网友C:
记得DB块也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