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模拟量模块AFPX-AD2,有专用寄存器吗?

楼主(2018-12-07):
师傅们,松下plc模拟量模块AFPX-AD2说明书中的WX10是什么意思,这个没有专用寄存器吗?能给我个编程例子吗?

网友A:
插在第一个插座上,对应的2路输入量地址为:WX10 WX11;仅此而已;

楼主:
老师,Wx10不是一个字吗?如果这个被占用了,那x10 x1f是不是就不能用了?

网友A:
WX10是一个16位二进制数,对应X10.0~10.F
你PLC上是X1.0,所以是不会产生碰撞的;

楼主:
好的,谢谢你,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