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7):
请教各位论坛精英们,我司项目遇到业主强烈要求使用10KV双电源切换。之前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内容。本次工程变压器为2000KVA的容量。是要两台进线柜,1台出现柜加1套备自投吗?不是很懂。哪位高人可以指导一下配置,最好能给个简单的原理图说明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应该指的就是2条10KV进线,自不自投就看具体要求了。

网友B:
应该是进线备自投,2台进线柜,一主一备,工作主进线故障,主进线柜切断,备用进线柜接通投入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

网友C:
10kV如果是外线的话,其设计可能需电力公司认可。

网友D:
首先搞清楚业主的具体要求,切换方式,切换时间都是什么要求。
遇到不熟悉的项目,像这个自动切换控制装置等,肯定不是自己生产的,先找用到的这种关键设备的生产厂家咨询,比较容易找到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E:
高压切换要求高,投资也高,建议低压侧切换。

楼主:
最新业主回复:必须用双电源切换,不准用备自投,电源是厂用电的10KV的2路电,需要电力公司的认可吗?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不用备自投那是故障时候手工切换?两路10kV的上级电源是引至哪里?电网还是厂区内部高一级的配变?

网友G:
有专用的快切装置,支持各种快切方式。
常用的方式是两路进线分别运行,互为备用。其中1进线故障,快切自动切除故障进线,同时合分段开关,用正常进线带原来两条线的负荷。
也可以1进线开关和分段开关在合位,单电源运行,另外电源备用,运行电源故障时切除运行电源,投入备用电源。
详见产品说明

网友H:
高压侧备用一般是母联手动操作的吧,自动的双电源这种备投没咋接触过,最好先查查资料,咨询相关厂家了解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新业主回复:必须用双电源切换,不准用备自投,电源是厂用电的10KV的2路电,需要电力公司的认可吗?
高压的接线操作你以为可以像低压一样压线耳和锁紧螺丝就可以了么?高压接线有讲究的,你们自己搞不来的。简单地说,项目外包。

网友I:
10KV了,如果不太懂,这个就外包吧!安全第一,外包时可以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A:
我可以理解为楼主的用电负荷不是一级吗?不用备自投就很正常。
既然是两路进线,肯定要设有母联柜,两路进线柜和母联柜彼此之间设有互锁是很正常的,因为供电局不可能给你在两路电源之间设置联锁。而这种联锁现在通过开关柜上的微机综合保护装置实现的居多!
我不懂你说的“双电源切换具体”什么意思?是10KV专用的双电源装置吗?这个还真没听说过也没见用过,双电源切换两路进线也是双电源,按照你说的不用备自投也是双电源切换啊,不用备自投就是需要手动切换而已。
自动切换的我是没见过,是否需要两路变压器热备?这都是问题。
还有一种方式是单母线双段,这种可以实现合环,但应该不是你说的这种情况。
如楼上所述,建议找有专业资质的机构或单位,你不用自己想了。
图纸必须要经供电部门认可!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因为确实没有接触过这种供电方式,有点懵。最近也在找厂家咨询,谢谢大家的建议。让我先了解了一下大致的情况。如果后期项目有实施,我会分享给大家的。

网友J:
这个难度应该不算大,搞不清楚最好是外包

网友K:
这种高压一般都是外包的!

网友L:
不用备自投就用快切吧,可资询厂家会给你方案。

网友M:
10KV还自动投切?业主这么彪悍?让他先把电力局关系搞搞好了,剩下都好说·····

网友N(2019-07-27):
回复 网友M:
10KV可以实现自动切换  还可以定时自动切换

网友M:
引用 网友N:
10KV可以实现自动切换  还可以定时自动切换
可以是可以,你自动切换,首先这个10KV电源是怎么供给的呢
我们这边双电源供给的情况下,不允许自动切换

网友N(2019-09-25):
回复 网友M:
你们那边为啥不允许自动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