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7):
proface仿真都正常 下载进硬件出现画面不完整  这是为什么?看了很多帖子 都没看到相似的问题

网友A:
帮你呼叫一下风版

网友B:
屏与PLC有没有通讯上?

网友C:
人机与PLC通讯异常,不显示摁钮指示灯,包括调用的窗口等,这是正常现象。

网友C:
通讯设置: Port No.默认设置1025即可。

另外人机需要进OFFLINE设置IP地址。

楼主:
proface的端口参数是十进制还是十六进制呢?

网友D:
proface没用过,用过的基本都是10进制的。

网友E:
没通讯上的情况下,很多调用通讯对象地址的按钮一类的元器件是不会显示的。。另外题外话,你这台设备网络层够多的,H网,CCLINK,常规以太网。

网友F:
没有通讯上!请注意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