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7):
台达EH3做主站,ES2做从站,如何连触摸屏?以前有4轴步进,现在要加2轴(正好有个闲置的ES2),官网上的LINK程序已经实验好了,EH3可读写ES2,可触摸屏不知道怎么和EH3连了,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A:
添加台达这个通讯模块BCNet-DVP,可以把通讯口一分为二,多出来的通讯口就可以联触摸屏了。

网友B:
编程口,485口,还可以加通讯模块。够用了

网友C(2019-09-28):
大家好,请教一下两个EH3 PLC 走com2  485通讯了 还能连接触摸屏吗

网友D(2022-03-23):
买廖老师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