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补偿问题探讨

楼主(2018-12-07):
公司有1250KVA变压器一台,随着时间的推移无功补偿断路器,接触器都坏差不多了!去年更换了40Kvar电容但是接触器和断路器经常出问题。电源谐波也很大,现在想重新改造一下增加电抗器。请教各位高手电抗器是一对一好还是一个大电抗器下面带N个电容好?普遍很多一个电容一个电抗器,我想一个大电抗器下面N个电容行吗?

网友A:
集中补偿柜中控制每组电容的不应用断路器,而要用熔断器,接触器要用投切电容专用接触器。

楼主:
谢谢楼上讲解现场已经有了断路器啦!接触器是交流的都无所谓吧?一定要电容接触器?我这个电容有内置放电电阻一断电立刻没有电压了!

网友B:
好像电容专用接触器,应当是接通瞬间有个限流缓冲。

网友C:
补偿柜的接触器不同普通接触器,需要配置相对应的辅助配件,就算用空开做断路器也耐用,选配一套好的自动控制器是关键

网友D:
建议把40kvar的换成10的,增加个数,这样好些!

网友D:
谐波大的建议用断路器,用熔断器容易跳火损坏烧毁的!

网友E:
电容切投要有预充电功能,否则接触器就是爱出问题的。类似变频器的预充电电路。加电感(电抗器)?那不消弱了电容器的补偿作用了吗?解决不了开关损坏的问题耶。

网友F:
每只电容器上加装限流空心电抗器,接触器要使用专用切换电容接触器。建议采用过零投切开关

网友G:
楼上都已经说了,电容补偿接触器必须用专用接触器,否则损坏是必然的!电容器通电时,瞬时电流非常大,所以专用电容器配备阻尼线以及先于主触头闭合的触点来消除冲击电流。如果用普通接触器,在大电流冲击下,触头极易损坏。

网友H:
电抗器不急建议一个拖N个这样做
一对一好些!然后补偿投切开关用可控硅的还不错!
我们的用了3.5年换一部分电容,投切开关都没事!
电容主要是设备的无功太大导致运行时间过多所致!

网友D:
我们这里的就是20的,经常损坏,现在逐步的改成10的,感觉10的耐用些

网友I:
谐波太大应该增加主动式谐波消除器

网友J:
想要节约资金就采用一个电抗器加n个电容,最好一对一。不要采用接触器,这个钱不能省。

网友K:
电容柜不用加电抗器,补偿容量和接触器选型对即可,这些24小时运行的设备,故障时正常的,故障率在合理范围即可,维保才有工作可做呀。

楼主:
回复 网友K:
电抗可以滤波

网友L:
电容有问题的碰到好多了我们这里大概几年就换一次,仪表也会坏,指示灯也坏过。唯一就接触器没碰到坏过。我们用的是熔断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讲解现场已经有了断路器啦!接触器是交流的都无所谓吧?一定要电容接触器?我这个电容有内置放电电阻一断电立刻没有电压了!
不知用的什么型号断路器?多少电流A?分断能力多少KA?用了电抗器的话可以用普通接触器,不用电抗器就要用电容专用接触器。

网友M:
如果下面N个电容是一起投入一起退出可以,电抗的额定电流为电容额定电流,阻抗一般选6%~12%。如果大电抗器下面N个电容是可分组投切的,不可以这样用,电容变化后可能对基波或某个谐波频率谐振。

网友N:
无论楼主的电容与电抗器是1对1,还是1对N,请注意:电容与电抗器的容量是配套的,多大的电容,就应该配多大的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