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器没有输出?

楼主(2018-12-07):
  请问一下大神们,为什么我编了程序,线也接好了,程序写入后PLC输出端指示灯亮,就是没有输出。。只是用的24V中间继电器试。。

网友A:
输出的公共端是否接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的COM O.. 开关电源接的是24V+ com。 我是新手 见笑了

网友B:
继电器输出的只是一个触点;有输出时触点接通;
比如你带一个DC24V继电器,可以把+24V电源直接接到继电器的线圈+上,电源的0V接PLC输出公共端,输出点接到继电器线圈-上面;

网友C:
输出端指示灯亮,那就是有输出了;可以照说明书先画图,再连线,看输出接通时,所接24V继电器线圈是否得电。
或者,在输出端未接电源时,测量对应输出点是否接通,注意安全。
另,PLC是什么型号。

网友D:
程序仿真通过的话应该没问题,怀疑电源接线没接好

网友E:
灯亮表示有动作,检查公共线和电源,R继电器输出不分正负,晶体管分正负!

网友F:
如果是新的PLC,在排除质量问题的情况下,这个多数是负载接线的问题。

网友G:
晶体管公共端子只能接0V

网友H:
输出com接24正,输出点接继电器正,继电器负接0v.
反过来也可以。

网友I:
一般输出指示灯亮,说明程序己输出。有时会碰到输出点坏了。估计是线接错了

网友J:
输出的点与COM端相关于一个常开触点,一般来说COM端是分组的,可以看一下PLC的硬件手册

网友K:
检查线路吧,估计是接线错误!

楼主:
我买的是FX1N晶体管型的,我想应该是公共端接错了,看了一下,好像是Y0跟COM 0 y1跟com1 y2跟com2 y3 跟com3 。就是PLC的一点都不懂,理论懂点,我再试试。接线的问题反而不大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