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触摸屏

楼主(2018-12-07):
我做了个称重的设备,读出plc数据后怎么在触摸屏怎么做比例转换?

网友A:
可以先在PLC钟按比例关系运算,运算的结果再在触摸屏上显示。

网友B:
在数值元件里有个格式,下面有比例转换设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数值元件里有个格式,下面有比例转换设置
正解,按照这个多试几次就知道怎么弄了!话说这个功能还是蛮实用的!

网友D:
我觉得最好还是在PLC里面转换,触摸屏再读取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