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8):
西门子变频器,一体模块烧掉整流桥。求用单个的整流桥接线方式。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有直流母线端子吗?如果有,把坏的整流桥模块拆掉,换一个行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有直流母线端子吗?如果有,把坏的整流桥模块拆掉,换一个行不?
他是PIM坏了整流部分,想外接整流桥

网友C:
不建议这样整,还是买一块新的比较好,也就三四百块钱。不要因小失大,如果急用,可以考虑应急,用三块整流就行,你要仔细研究怎么对接,即便换了,能行不?还要再说。

网友D:
把旧的弃掉,对应的脚接上就行。只要电流够就可以代换,接过几次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西门子的交流驱动,只要有直流母线的输出端子,外部接整流单元、回馈单元都不是问题。把变频器当逆变器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