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型plc

楼主(2018-12-08):
师兄们,小弟想用移位指令将寄存器dt0的数以1秒向左移依次一个寄存器即从dt10开始到dt19结束,然后算出这十寄存器的平均值,我要怎么写这个程序,用哪些指令?求帮助

网友A:
0.几传送一下,加,取平均值也可以。可能笨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师兄们,小弟想用移位指令将寄存器dt0的数以1秒向左移依次一个寄存器即从dt10开始到dt19结束,然后算出这十寄存器的平均值,我要怎么写这个程序,用哪些指令?求帮助
需要用到加法指令,然后需要用到除法指令,还需要用到计数器指令。

加法指令用于不停的累加自己,例如 DT100=DT0+DT100
计数器指令用于累加自己10次,
当计数器到,然后使用除法指令来除以10得到平均值。

至于还移入DT10到DT19干什么,还不是累加的。

网友C:
仅仅求平均值可以参照版主的说法。

否则可以使用多字以字的方式移动以及求平均值指令。

网友C:
大致这个样子。

网友D:
我觉得你的需求应该没有说清楚,求平均值为什么还要传送?奇怪!你把你的需求描述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