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8):
各位大神,我现在用的是一个FR-E720S-0.75K-CHT的三菱变频器,变频器的参数79设为3,参数191设为4,参数42设为5,参数43设为5,当变频器反转频率超过5的时候,为什么接点FU和SE不导通呢?,我是想确定我的变频器转速达到要求后才做下一步动,FU应该是频率检测输出信号端子吧?问了供应商了,他说吧参数42、43、191设好就行了,可是我已经设了呀?FU和SE根本不导通,,求解?谢谢

网友A:
手册里面是说明设置这几个参数。

网友B:
FU是一个晶体管输出的;确认下你测量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测量方法是用万用表来测量,测量的时候万用表没有嘀嘀响,所以我认为没有导通

网友B:
晶体管导通时,万用表打到20K,看有没有阻值,不通时显示为1;有内阻不一定导通时滴滴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又试了,SE端接了-24V直流电压,然后变频器频率输出达到要求后,用万用表一只表笔量FU端,另一表笔量+24V直流电压,万用表显示值仍是零

网友A:
这个是开路集电极输出,可以实际接个负载,里面接上电源,看负载能不能动作。

网友B:
找个小的DC24V线圈的继电器,电源的+24V直接连继电器的线圈+;
电源的0V连SE上,FU端子连上继电器的线圈-;
频率到达时看继电器是否会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