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通讯问题

楼主(2018-12-08):
台达EH3做主站,台达ES做从站,485连接,然后EH3再与台达触摸屏232连接可以吗?设备以前是EH3与台达触摸屏232连接的,现在想加一个台达Es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EH3做主站,ES做从站,程序试了都可以,但是EH3连不上触摸屏了,试了很多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EH3单独可以连触摸屏

网友B:
EH3不是用RS232的编程口与屏通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单独可以,EH3连ES后就和屏通讯不上了

网友A:
两个口应该是独立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EH3做主站,ES做从站,程序试了都可以,但是EH3连不上触摸屏了,试了很多次
加一个分线器

网友D:
楼主,请不要重复发帖哈。下不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