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8):
本人没有使用过焊接机器人,看了一些资料,提到焊接前要很多引狐条件然后才开始焊接,然后焊接完后又有熄狐条件,我想问焊接机器人做焊接编程都这么复杂的吗,又是各种电流电压调节什么的,还是使用默认就可以料,不用去设置那么多??有用过的老师帮忙解答讨论一下,没有使用过的一脸懵。。。。

网友A:
焊接的这些参数是由焊接控制柜完成的机器人和焊柜通讯调用这些参数,在机器人内就用焊接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B:
虽然没用过,但是知道路线由机器人完成,焊接工艺参数在焊接控制箱里面,相互调用的关系吧。

网友C:
机器人焊接有点焊的还有狐焊的。
点焊的简单不用调机器人专用指令(个人理解)
狐焊相对复杂需要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