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300跳转指令

楼主(2018-12-08):
想问下大家 AS300跳转指令怎么用CJ数据类型怎么选择

楼主:
CJ数据类型怎么选择

网友A:
特意下载了一个“ISPSoft软件使用手册”查看,有:(AH500)卷标号不需于符号表中宣告(DVP系列则必须是P装置)。
不知可否作参考。

网友B:
CJ直接填PO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