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主控器是什么类型的!

楼主(2018-12-08):
第一次遇到这种主控器,这种控制方式。。。

网友A:
没有型号、用途等信息,未用过的可能难以猜到。

网友B:
这个只能揣测是用接触器(或有分合闸线圈的断路器)和微型断路器组合起来的装置。

网友C:
这应该是主控器的部分图纸,应该把全部都发上来才能猜猜看。如果是全部那就是一继电器。

网友D:
信息量和文字描述较少,不能定论。

网友E:
应该不是接触器,是专用的控制元件把,后面的负载有风机,不晓得主要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F:
图中用电气信号控制主电源的通断,除了接触器(或者配电柜的电动万能断路器),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