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变频器N2-402系列

楼主(2018-12-08):
我是新手维修变频器还没经验,请各位师傅们指教,变频器故障输出电压不平衡,六个驱动光耦已换过了,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A:
直接更换IGBT模块

网友B:
先确认那一路的问题,在用示波器确认是那一部分的问题

网友C:
驱动信号的波形正确么,建议有示波器的看看,比较直观好判断

网友D:
用示波器查看波形,以确保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