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9):
我们这里有台伺服电机,会有不定时误动作,速度加快,打乱节奏,不受控制,我呢把伺服驱动器的屏蔽线拆掉就好,有时呢,屏蔽线装上就好。我曾把伺服驱动器的线换掉也不行,地线重新做也不行,把信号线上加滤波器也不行,求大神还有什么可能,感觉信号干扰的可能性大。伺服驱动器都换过新的,没换过电机。

网友A:
先找到四周的干扰源;

网友B:
肯定是干扰。控制线是不是屏蔽双绞线,要和主回路分开走。

网友C:
先确定是不是干扰,查找干扰源

网友D:
看看周围有没有蜂鸣器,喇叭,音响之类的东西,实在不行先把屏蔽线悬空
或者在加上,把驱动器上的地线先拆除看看

网友E:
试一下屏蔽线靠近伺服端单端接地,有时候会解决

网友F:
看是否可以使用差分驱动接法,差分接法较好

网友G:
最头痛的就是这种干扰的问题,我这也有几台设备是这样

网友H:
因素都很多,脉冲线插头的焊接,接地是否可靠,装配的时候一定要仔细,一旦出问题了很不容易查找故障点。

楼主(2019-04-29):
引用 网友F:
看是否可以使用差分驱动接法,差分接法较好
单端接地有时确实会好

楼主:
我们现在也是怀疑干扰,但是干扰信号不好捕捉,不知道怎么屏蔽,信号线已经重新放,地线重新打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I(2019-05-30):
有时候加一个隔离变压器能解决问题。

网友I:
我都佩服我自己,这么多年密码还记得。

网友J(2022-02-01):
我也遇到了,单片机控制伺服电机,步进电机。
STC单片机,开机700转左右,
做几个小时变成350转左右了。
以前几台机器没用继电器,这台机器装了两个继电器。
春节以后换电子开关

网友J(2022-04-22):
我的问题解决了,春节过后把继电器拆了,换成固态继电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