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9):
我用威纶通tk6071IP用com2rs485两线与modbus设备通讯,但是程序下载后,触摸屏上显示通讯不上,不知道是参数设置问题还是元件地址设置问题

网友A:
个人认为如果屏体显示通讯不上,那跟元件地址无关,还没到那步呢,先检查通讯的设置吧。

网友B:
modbus的种类太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如果屏体显示通讯不上,那跟元件地址无关,还没到那步呢,先检查通讯的设置吧。
帮我看看设置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如果屏体显示通讯不上,那跟元件地址无关,还没到那步呢,先检查通讯的设置吧。
帮我看看设置对不对
PLC程序

网友D:
到底是谁跟谁通讯,屏跟设备?屏跟plc?plc与设备?屏和设备:一般屏做主,屏里写个脚本,就能读设备了。屏跟plc,屏一般能支持大多数plc,不需要写基础的接收发送程序。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屏跟modbus rs485接口的PLC,屏做主站,PLC做从站1#通过modbus通讯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屏跟其它modbus设备也连不上

网友E:
连得上的,我试过用威纶的屏,用MODBUS连上西门子200PLC,PLC要预先写入MODBUS从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