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9):
请教各路大神一个问题,我们公司前几年采购的博立斯机器人出现故障,特来请教高手帮助!
      1,机器人数据点位设置麻烦,无法确定移动姿态,X-Y-Z-RX-RY-RZ-FIG,图中问号中的FIG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2,机器人程序在运行中无法快速暂停,必须按下急停(程序重新开始),但是运行中按下外部停止所有驱动器会报警,示教器面板的急停不会导致驱动器报警但却无外部接口,请问该如何添加外部接线控制暂停或是急停???
以上问题由于没有资料,并且听说厂家倒闭了,无法确定解决办法,特请教高手帮助

楼主:
内容如上所示

网友A:
你的说明书,手册呢,用了好几年电池有更换过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各路大神一个问题,我们公司前几年采购的博立斯机器人出现故障,特来请教高手帮助!
问题如下:
       1,机器人示教器上面的原点重置总是不成功,原点位置过一段时间就会自己乱跑。
       2,机器人数据点位设置麻烦,无法确定移动姿态,X-Y-Z-RX-RY-RZ-FIG,图中问号中的FIG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3,机器人程序在运行中无法快速暂停,必须按下急停(程序重新开始),如何添加外部接线控制暂停?
以上问题由于没有资料,无法确定解决办法,特请教高手帮助!
原点位置乱跑有可能是电池需要更换的预警。
机器人数据点不能直接输入吗  这个机器人没用过 一般都能直接输入位置数据进行修改校队。
机器人无法快速停止没理解是想实现定位还是别的 需要补充下!
另外你机器人是通过什么方式(通讯)控制的,一般机器人指示暂停功能。
有几种停止方式1、立即停止(按急停)机器人会快速停止,会有冲击显示为颤抖。或者停止使能等方式会使机器人减速停止。建议找到说明书按说明进行相应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