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9):
近日遇一台安川伺服驱动器,型号:SGDV-7R6A01A002000.
上电即显示030
查说明书解释:主回路各种检测数据异常,
就是不知该从何处下手,
恳求高人不吝赐教!

网友A:
接头短接没有

网友B:
有没有主板可以调换一下试试,如果没有的话可以换一下7860那俩光耦,我之前碰见一个是偶尔会报030,但是断电重启几次之后就不报了,后来包过载警告,检测7860也是好的,可是换了7860就不报警了,可以试试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负1负2没有短接不报这个警

网友A:
看参数是使用内置刹车电阻还是外置的

网友C:
哪个参数控制内置和外置电阻的,